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11采集问题

楼主(2003-10-28):
本人的PCI9111卡进行采集时有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变化但是用AI_ReadChannel (CardNumber,i,AD_B_10_V,&Dvalue);读出数值变化没有规律

网友A:
你采集的是连续变换的信号吗?那莫用连续采集的函数AI_ContReadChannel试一下,AI_ReadChannel是单点采集。

楼主:
AI_ReadChannel我是用单点采集也不行

网友A:
你测量的是什莫信号?你的通道号设为i,在对多通道进行采集吗?如果是的话,那莫你所看到的数据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喽!

楼主:
我采集的是位移信号有通道要实时看到波形

网友A:
实时看波形应该用连续采集的函数,Double-Buffer方式。

楼主:
AI_InitialMemoryAllocated(cardID,&MemSize); 取得MemSize=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