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64点以下现场采集,用无线和总线方式各自单点价格谁便宜些,具体硬件配置

楼主(2003-10-28):
做现场采集的时候,如果做64点以下系统的话,用无线方式和用现场采集模块两种方式,那种方法性价比高些,希望提供具体点的硬件配置和价格。 另想问下无线方式下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和FM干扰问题

网友A(2003-09-06):
距离是比较的关键因素。

网友B:
干扰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主要是对系统性能的要求,级别的定位,军品,民品等。 再就是粽子说的距离,各分点的位置,与服务器的距离。 具现在的情况而论现场总线还是较其它方式稳定,容易实现的。 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TCP/IP的形式。 有其它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jianghuicn@vip.sina.com

楼主:
恩,大家说的也是,怪我没把现场的具体参数说出来。 其实就是在一般总线的极限距离1KM以内,采集的点距离平均,定位为IP65,个人感觉是不是用无线方式调试要方便些?

网友C: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可以参考:) 还有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D:
我认为使用GPRS/GSM网络是最方便的,布点非常快。只要系统和布点工程师配合好,一个调试多人布点。你想想有多快啊! 产品介绍:http://www.hzyg.com.cn/ProductCat.asp?CatID=76 你可以看看。 案例:http://www.hzyg.com.cn/CaseDetail.asp?ID=84 http://www.hzyg.com.cn/CaseDetail.asp?ID=102 http://www.hzyg.com.cn/CaseDetail.asp?ID=103

网友E(2003-10-11):
GPRS/GSM网络的实时性及可靠性如何?

网友F:
采用 OPTO 22 的最新产品:SNAP-ENET-S64 http://www.gongkong.com/news/include/3051.asp

网友G:
你可以打电话010-62984346-1 ,它会帮您进行具体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