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中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03-10-28):
本人第一次使用s7-400编程,需要处理大量模拟量,以前再使用S7-200中需要对模拟量滤波 ,不知道在400中是否还需要编写模拟量滤波程序??有没有现成的FC,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必要写程序滤波了

网友B:
使用程序滤波,不如用采样数据平均处理。

网友C:
好像没看到有滤波的设置

网友D:
400是硬件滤波只要在组态时设定就行

网友E(2007-01-23):
有现成的FC块,FC105和FC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