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问题

楼主(2003-10-28):
现用有西门子6SE70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形式,下挂三台变频器,每个分别驱动13台4千瓦的异步机作为传送地辊电机,不调速系统,因原来用于能耗制动用的电阻烧坏,现在已用自由停车,不再制动,近段时间来在运行时跳闸频繁,显示故障代码F006(过电压),因不再制动,应该可以排除直流逆变单元硬件问题,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硬件问题呢,另外过电流是否会导致过电压呢?因为其电流限幅P128=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并偶有堵转现象。但这又怎么解释? 另外有一台西门子S7-300PLC,其计数模块FM350在工作计数的时候故障灯(SF)就亮红,但不影响正常生产,始终无法解决,不知是何原因,有专家能解释吗?谢谢!

楼主(2003-02-23):
这问题是太难还是太简单了,怎么没有人解释呢,真是蜀中无人了!

网友A:
用自由停车,不再制动,近段时间来在运行时跳闸频繁,显示故障代码F006(过电压),其原因可能是参数设的不对,其过压主要是电机回馈制动引起的.查一查是否有在加减失控保护的参数,此方面的的参数可能涉及制动方面的设置,只是本人的一点拙论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也想到了,也改了参数,但没有效果,因为运行中不存在制动环节。不过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却不在跳闸了,怪!!!

网友B:
有互相拖动,惯量的产生向母排馈电,如果参数调不好,就只有加制动电阻,选大一档。 PLC,是设备原来就亮还是才出现的。

楼主:
谢谢ZHENG ZHENG ,但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用回馈制动啊,而你说的那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不存在的 PLC是现在才出现的,现在初步判断是直流电机用的脉冲码盘有问题,所以反映在记数模块上

楼主:
我现在发觉是因为线路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在反射波的作用下产生谐振而引起的过电压,我想让它跳闸后自动启动,应该可以吧,但不知道该延长多少时间才好

网友B:
自由停车,如果减速时间设置不当,由于无能耗制动用的电阻。互相拖动后都有可能过压,一般在输送设备中,必需选用制动用的电阻。

楼主:
我今天实验了下,自动再启动好象没有起作用,我就改了P373和P374(启用这个功能和再启动等待时间)。现在跳闸好象更频繁了。而其它两段和这一段一样的配置但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呀。 现在已经断定是缺相和震荡这二者引起的过电压了,但不知道怎么判断,如果是震荡引起的,只调试软件参数能解决吗? 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B:
力矩的提升降一下和加减速时间调长一下,如果在不行,将另从机械上找原因。 一拖13台。可能有其中一台有问题,如果热继整定值过高,在运行中一有卡阻现象,就会引起过压,这也是有可能。用电流表将每一台的电机测一下。

楼主:
谢谢zhengzheng,这虽然麻烦了点,但我会去测的,对于------在运行中一有卡阻现象,就会引起过压,这也是有可能。 这就是说过电流会引起过电压了?调节变凭器的最大电流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呀?可实际好象没有效果,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什么办了。

网友C(2003-03-27):
停机时设P515=1试试

网友D(2003-07-06):
负载惯性太大。可减速停机。

网友E(2003-09-29):
zhengzheng说得对你的减速时间设的多少秒啊,还有就是电机热时间常数设定.

楼主:
不用制动电阻后,减速时间有没有改?应该要比之前长一些。 比如10S改成15S。

网友F(2008-06-24):
加制动电阻!我想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G:
不知道你的故障是在正常运行时出现的还是在停车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是停车过程中出现的你要考虑减速时间,因为你没了制动电阻。如果在正常运行时发生的,你要考虑其共用一个直流母线其他变频是不是在停车过程中,母线几个变频一起用的话,其中一个或几个停车过程中会有直流冲击母线,这样会引起在使用中的变频出现过压现象。只是我的一家只言,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H:
慢慢增加减速时间!!

网友I: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G:
我们给你想问题你怎么这么几天没反应了。什么情况说说呀

网友J:
这个贴子的年代有些久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