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的MB通讯?

楼主(2003-10-28):
我自己作了一根带COM口的连接线,直接与CPU(CPU11303)的MB口连接,所用的工控机是SIMENS的,奇怪的是我可以与我的笔记本COM口通讯上,但是与工控机的COM口连接就是通讯不上,工控机 的COM口是好的。后来我又连接到NOM通讯模块MB口上,计算机也可以通讯上,为什么?而且通讯了几天后再也通讯不上了。请教!我的MB 电缆只有5米左右。

楼主(2003-09-03):
你的PLC和工控机通讯不上,报的是什么错误代码

楼主:
估计是你编程电缆虚焊所致。

网友A:
你需要检查一下CPU模板背面的MB+地址(因为在默认下MB地址由这个拨码开关确定),再检查一下电池盒旁边的拨动开关在哪个位置,应当在“默认”位置,再就是你的电缆接线了,如方便告诉我一下。

楼主:
我查了一下,都是正常的。

网友B:
也许你可以查一下工控机232串口芯片附近的跳线或说明书,看是否有选择电压范围的跳线,改动一下。

网友C:
工控机COM口的设置是否与笔记本的相同?

网友A:
你的电缆接法可能有问题。也许你的串口有问题。你量了串口电平了吗?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上传数据没有问题,但是下传程序就不行

网友A:
那问题解决了?

楼主:
我再试试,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E:
最有可能是你的电缆焊的不对。 我曾经遇到过可以下载操作系统但是不能下载程序的电缆(PLC1234,你遇到过吗?:) )原因就是短接线没有接。 一定要是2、3交叉;4、6交叉;5接5;两边7、8都短接;PLC一侧的1是屏蔽要接5。

网友A:
我遇到过可下载可联机但不可以进入编程界面的情况(我估计这种情况下载程序也不行),原因是DSR与DTR的信号端没有握手,即4-6或交叉或短接都可以,但不可不接。一些简化的ASCII 口没有DSR、DTR信号,用做MODICON PLC编程器会有麻烦,那么你4-6在各自一边短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2003-10-28):
我后来还是加了一块以太网模块,用以太网通讯。谢谢各位!

网友G(2008-06-09):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