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凌FX怎么实现外部时间控制

楼主(2003-10-29):
请教大家 三菱FX2N可编程序可制器怎样实现外部时间控制 我是想20秒时间分0-99来实现可调控制 也就是说每加一个数就要增加0,2秒的时间

网友A:
用两位二进制的拔码开关,但要占用8个输入点。

网友B:
用两位拔码开关,除用8个输入点这种方法外也可用五输入一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