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利用研华adam模块和软件excel自动生成监控报表和趋势曲线

楼主(2003-10-29):
请教各位专家:硬件为研华adam4018、4520、4060模块,利用热电偶采集温度参数,如何利用excel自动生成报表和曲线??谢谢!谢谢 email:wu_g77@163.net

网友A(2001-06-18):
你首先要将adam4018、4520、4060数据采集到计算机中,做了吗?

楼主:
数据已采集!!如何生成excel报表??谢谢

网友B:
Use VC\VB\BCB... tools

网友C:
Excel不是有宏吗?编写几个宏代码,你就可以作成实时报表和相应的棒图、饼图了。

网友C(2003-10-27):
用组态软件,如RSVIEW,WINCC等

网友D:
VBA的编程方法,把采回的数据放进EXCEL表中,用程序来控制EXCEL即可形成!

网友E(2004-11-14):
初到宝地,充满着迷惑! 硬件为研华adam4018+利用热电偶采集温度参数,如何数据采集到计算机中呢?我很想知道,谢谢谢谢

网友F:
各位大侠,急救啊 我现在在做adam-4017的 通讯采集,请问谁有数据采集的程序啊,我用的是c语言 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G(2005-03-29):
VB写的4017采集程序我倒是做了不少,VC...鄙人就不懂了

网友H:
泓格模块的我还知道一些,adam的就不太清楚了,无非是利用adam的自定义协议,用vb写个控件吧

网友I:
用组态软件嘛 很轻松的 ADAM有FIX7和IFIX3.5的驱动 组态王也可以 这些曲线啊界面啊做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