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751的迷惑

楼主(2003-10-29):
请问ADAM-4571有一个以太网口,那么是否可以连接2个模块,如一个是ADAM-4017另外一个是ADAM-4080,在这一个口串联可以么???? 可以那么怎么设置4571呀??

网友A:
虚拟串口,出485!

网友B:
4571的作用是把一个IP地址虚拟成一个串口,对用户来说,软件的操作就象操作串口一样,所以使用特别方便,虚拟出来485口后,你就可以象真正的485口一样使用,当然可以挂很多485设备了。另外,用4571自带的两个设置软件和虚拟软件即可完成,使用很简单

网友C(2011-12-22):
大家好!ADAM4751如何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