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平稳启动与停止的方案选择

楼主(2003-10-29):
遇到一个项目,用一台不超过10KW的电机控制一个机械转台(上面是一辆客车)。根据类似经验,若直接用普通的接触器回路控制,会导致转台在启动和停止时产生较大的震动,寿命缩短且转台上的客车有滑动的危险。 因此,考虑用变频器,实现平滑启动与停止。但项目较小,为减少成本,还想寻找更经济的方案。电机软启动器是否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呢?我没用过软启动器,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另外,是否有其它方案呢? 谢谢!

网友A(2014-04-01):
用柔性的s曲线加减速算法来控制电机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