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各位自控大师

楼主(2003-10-29):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轧机传动控制的菜鸟,作轧机电气的日常维护.我公司的一台铝轧机的卷取机在小张力的时候会出现抖动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自控的大师多多指教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机的具体类型。一般说来,交流电机在跳动幅度较大(我是指相对幅度)时,会有不同程度的振荡现象。可设法设置电磁阻尼,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但同时可能会牺牲其它性能。

楼主:
轧机的卷取机是直流电机,通过欧陆控制器控制三相全控桥式整流来进行供电.在小张力的时候出现抖动在张力大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张力大小反应电枢电流的大小!!

网友B:
这是一个扭矩控制系统,可以调整其增益参数。

网友A:
可控硅整流带感性负载时,受负载影响很大。电流太小的话无功功率消耗很大,有个图就比较好说明了,这时实际上只有一部分电能在做功。没用过欧陆,这种问题靠整流滤波也解决不了,找个功率小一点的试试?这样的话在小电流情况下会稳定一点。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卷取机使用的张力系统是什么,但感觉是系统的PID参数有些问题。

楼主:
电子凸轮兄:不知道你所说的张力系统是指什么!对于轧机我现在是菜的不能再菜,我们的卷取机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可逆调速,一个工作在整流状态,另一组就工作在回馈制动状态,从而拉紧铝带!

网友D:
我认为是直流电机在小负载率下的电流断续造成的。

网友E:
检查轧机润滑或者选用稀些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