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对直流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10-29):
pmac两轴控制卡 与工控机通过串口通信, 控制两台直流伺服驱动器(台湾士彰 CDS V COMMAND),电机为 英国 sem有刷直流电机。在给pmac发闭环命令时,电机有时失控。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们用串口控制不嫌慢? 我最烦PMAC卡是ASCII驱动的。速度慢,但对于傻瓜式的用户很方便。 如果想用于实时性很高的场合,用起来很麻烦。 电机失控原因有多种,一是PID参数调整不当,二是采样时间选择不合理。还有连接不可靠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