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111系列的事件记数问题

楼主(2003-10-29):
请问 在PCI9111数据采集卡的manual中,提到可以用来进行“event and frequency counting”,这里的event是否可以为外部事件,如用来对工厂生产线上对零件个数进行记数。

网友A:
9111上的三个计数器中两个级联作为内部A/D转换时钟,另外一个用来计Pre-Trigger的A/D转换脉冲,所以不可以用来作外部事件的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