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有关DAQBENCH里面的一个控件

楼主(2003-10-29):
DEQBENCH里面有个控件叫“DQAnalysis”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A:
可以作数据分析,如FFT。

楼主:
这个东西的属性页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行说明,说的DQAnalysis ACTIVEX

网友A:
请看一下帮助,它提供非常多的方法

网友B:
DQAnalysis在BCB中用总是碰到VARIANT变量问题,编译通不过,借用VC中的方法也不行。该控件在VC中使用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试将Varpacker.lib转换成for BC的试一下,BCB里应该有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