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3-10-29):
各位朋友: 本人有一问题是关于日系三菱PLC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不能让输出根据输入的不同频率来动作??也就是PLC区分每一个输入的不同频率而相应动作??

网友A:
你可以利用输入来调用你所要的频率,当然这必须是在你已经把你的 频率写入了数据寄存器。我目前也做这方面应用,可以的话,可以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