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其它的问题

楼主(2003-10-29):
我想学习一些关于上位机的控制软件。也就是用电脑和plc进行连线控制,我目前有三菱的plc和一台电脑,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软件和资料。还有就是连线的方式,哪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下载,可不可以做到。希望大家不要笑话,初来乍道。

网友A:
如果用PLC的编程口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如果用F**-232BD那根据模块提供的说明书自己做就可以了。不过这两种方式使用的通讯协议是不一样的,要学上位的控制软件,专用有“组态王“等组态软件,通用 的就是学VB、VB C++Bulider等等了。要学PLC就看看厂家的说明和使用文档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了。

楼主:
plc我还是懂一些的,vb我也知道一点,可是我不明白它们之间是如何的通讯的,关于组态王,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软件和说明书。谢谢小熊猫同志了,至于这些还望指教。

网友A:
VB编通讯使用在工控场合,已经由好多书出版过了(VB,RS232搜索吧),就不用我再写了吧,去书店看看吧。 组态软件,这个网站上就有不少,去和供应商或开发商联系以下吧,一般都可以提供演示版的光盘的。 想学不难!难的是不想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