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0.4KW无显示

楼主(2003-10-29):
请问各位高手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检查充电限流电阻及开关电源启动电阻(120K)!

网友B:
开关电源!

楼主:
请问李工是不是DR3、DR4和DR2呢?

网友A:
是的!要拆出来才能测量!

楼主:
李工拆出来了是好的。

网友C:
开关管是否有电到?

楼主:
有,稍微有一点吱吱声。

网友A:
是开关电源负载短路保护!检查低压部分电容是否漏水、稳压管是否坏了!

楼主:
检查低压部分电容,稳压管都是好的。

网友D:
激振电路上的故障,检测起动电阻、电容的问题。

楼主:
那个起动电阻、电容的问题呢?

楼主:
谢谢WHZCJ和李工,变频器有显示了,但上电显示cF.3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D:
cF3前面讲解过。

网友E:
台达跳CF3是很令人头痛的!换主板是没用的.

网友F:
台達牌子的變頻器沒有我搞不定的,不信試試

楼主:
请问delta repair台达跳CF3是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F:
請問你的產品是舊M的還是台達新品M+的,區別是舊的ACI,AVI,VR的控制是由三個條線來改變的,新的是由軟件改變的並且參數設定增加到156項,舊的110多項,硬體也有改變,新的用到了手機中用到的0402的精密器件.外殼一樣.

网友F:
我有DELTA和RA-22A,22B的所有硬件,軟件,高級參數的設定的資料.

楼主:
是旧的M,其MODEL:VFD004M21A

网友G(2005-05-08):
请教delta repair vfd004s21a 只显示四个8,控制板上有三个电压,分别为5v,21v,25v.正常吗?多谢了!!!!

网友F:
你确定是控制板的问题吗?那就看看晶振的16MHZ频率对不对,还有3771电源监视电路吧

网友H:
是哪的朋友在不在帮忙啊,台达的机子在熟不过了,13799226510

网友I:
delta repair :你的说法很专业,可是对于才鸟,能不能提供一些电路图原理方面的知识???刚刚加入变频器行业,希望指正! 欢迎大家给我支持:caichuan_2000@sohu.com 一起进步!

网友J(2008-09-11):
台达的通病,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K(2008-12-09):
开关管没有电到是什么故障。如何量有没有电?

网友L:
一个小机器这么多人讨论。我卖给你一个。装上就OK了。

价格便宜260元/个 8成新

www.gzweixiu.com  020-35542929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一个小机器这么多人讨论。我卖给你一个。装上就OK了。

价格便宜260元/个 8成新

www.gzweixiu.com  020-35542929

营销高手!!

网友N:
变频器大小一样修法 技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