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

楼主(2003-10-29):
两台30kw西门子MM440变频器,参数设置完全相同,输入同一模拟量信号(0-10v),输出频率却不相同,相差1Hz多,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模拟量标定!好象是P755。这个东西应是调成相同的。

网友B:
请将频率设定电压增益参数和频率设定电压偏置参数,重新设定。试试看?

楼主:
P755应该是r755,不可改的啊。P756-P760是完全相同的。 西门子的PLC的增益和偏置倒知道如何调。但变频器的就不知了?

网友C:
俩路0-10V距离不一样影起,换高质量的线。

网友A:
p757---p760,向后看。

网友D:
各位高手: 你们好,请问西门子430变频器有什麽缺陷 fath1980@hotmail.com

网友E:
换成4-20mA试试

网友F:
可以实现一致的 1390598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