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编程电缆

楼主(2003-10-29):
我现在遇到一三菱老机器,是三菱FX-1GM,它的通讯口是扁20针的,不知道哪有它的通讯电缆买。(与电脑连接) 0519-6577636

网友A:
这种通讯插头极少见,如果自已用的话找到通讯协议用一条条线插进去即可

网友B:
你還必須有通訊模組以及電纜線才可以連線的.

网友B:
對不起!沒看清是FX-1GM,樓上回復作廢. tk

网友C:
FX-1GM是位置控制单元,好像电脑不可以对FX-1GM编程,而是通过PLC加通信电缆用FROM/TO指令使数据写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