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与组态王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10-29):
用组态王可以访问DB数据块中的位(Bool)吗?怎么做到?

网友A:
昨天就告诉你了,最小是BYTE,那么,想知道位的话,就应该。。。。

楼主:
应该怎么办?说下去呀。

网友A:
如果想显示或控制某一开关量通道的状态,必须使用组态王提供的BIT()或BITSET()函数进 行取位或置位。

网友B:
再opc里用db中的x建立数据 再在上位机里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