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请问施耐德Altivar68提示"PoCi Fault"是啥意思????

楼主(2003-10-29):
各位老大:请问施耐德Altivar68提示"PoCi Fault"是啥意思????急!!!

网友A(2003-07-13):
“功率单元损坏”,Help-F1参数是F1.18,搞不好要更换部件了:(

网友B(2003-10-22):
大部分的情况下没那么容易损坏,有时是误报警,建议你 打电话至施耐德上海维修部找朱长有,021-63635678。 施耐德的变频器维修问题在中国有3个人是很精通的, 另1个是北京施耐德维修部的王焕良,13801294242 我在广州,还算能解决点问题,020-87321902 你看谁离你近找谁好啦。

网友C:
模块没坏就检查反馈电阻是否断了!!

网友D:
一群商业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