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疑问

楼主(2003-10-29):
组态王的疑问 1 做一个按钮,用于关闭当前的画面,使用ClosePicture,但是每次复制到另一画面使用时都得更改画面名称这个参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像VB里使用Me,Delphi中使用Self一样引用自身 2 文字样式可以同时实现文字加粗和倾斜吗? 3 移动变量时,可否一次移动多个变量 4 超级文本为什么不能自动换行 5 如何插入htm页面 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以后多来论坛发表文章.我学得这里提问的人比较少

楼主(2003-09-16):
有人回答我吗? 还有一个问题,printwidown是如何控制的,为什么全部参数设为0,1024*768的窗口打印打出来却是A4纸却是纵向的

网友A:
我知道5,可以用通用控件中的IE浏览器

楼主:
谢谢,我也看到了,在通用控制里有一个DHTML Edit for IE5,但是这个控制只接受用HTML语言写成的字符串,就是那个DocumentHTML 属性,问题是如何把把外部的html文件转换成文本再Load进程序中赋给相应的字符串变量

网友A:
把你要显示的文件设为IE的首页,然后用名字叫MICROSOFT WEB浏览器的倥件,调用GOHOME的方法来显示

网友B:
深圳市盈科通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人机界面、FX、A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超级代理商,大量现货,特价批量供应;西门子MM440、430、420变频器一级代理商,3RW22系列软起动器一级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中电信息大厦西座501室 518034 电话:0755-83733430 传真:0755-83733392 手机:13924641960 吴生 对不起, 打扰大家时间了。

楼主:
谢谢haer,但是哪里有Gohome的方法

网友A:
在命令语言里选择控件,然后选择方法,里面有

楼主:
谢谢,但是我在事件里还是没找到,我觉得Flash还好用一些

网友A:
是命令语言不是事件 在组态王的命令语言对话框里点控件

楼主:
好了,非常感谢hear!!!

网友C(2003-10-29):
为什么在组态王5.0上使用双机热备时,从机不能正常连接,信息窗口出现:不能在monitor方式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