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怎么实现FX控制器的外部时间控制

楼主(2003-10-29):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FX可编程序控制器怎样利用电位器来实现外部时间时间随意调整(0-20秒) 需要可以达到0.1秒的精度 或者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要求 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FX1S/1N自带模拟电位器,255等分,20/255<0.1秒,不过调整不够直观。另外加一个FX1N-5DM显示器来调整也可以。

网友B:
FX1S/1N自带2个模拟电位器,值0~256!存于D8030和D8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