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中的DCOM如何配置

楼主(2003-10-29):
下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请各位高手支招: 在都是Win2000Professional(都打了SP4补丁)的两台局域网机器上,按照一般做法无法配通DCOM,仅在两台机器用同样用户名和密码登陆时才通,也就是可以连接OPC的服务器和客户端.

网友:
1.在服务器端添加你想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2.对DCOM作相应的配置 3.用其它用户名起动服务器 3.客户机上用你想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OK?

网友:
我这么作过为什么不行,能否更详细

网友:
zutaiwang012可以告诉我你的遇到具体问题吗?配置DCOM是件很麻烦的事,我为了搞清问题曾作过很多次的测试.我需要看看你的具体问题,然后做几次实验.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A:
在服务器和客户端都多添加几个用户名和密码,使他们都是administrator组的。最好把上位机装上win2K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