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在modbus中CRC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3-10-29):
我的modbus卡手册介绍通讯例子中有这样的例子: 01 //ADDRESS 03  //FUNCTION 07   //DATA HI D0   //LO 00   //NO.HI 03   //NO.LO 05    //ERROR CRC HI 46   //CHECK CRC LO   前面的数据都有解释,只有后面的两条CRC我不明白,即checksum是怎么计算出的, 请指教,谢谢! byh

网友A:
以前我贴过说明及C语言源代码的,找找以前的贴吧

楼主:
CRC是先调入一值是全“1”的16位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8位字节各当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仅每个字符中的8Bit数据对CRC有效,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及奇偶校验位均无效。   CRC产生过程中,每个8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或(OR),结果向最低有效位方向移动,最高有效位以0填充。LSB被提取出来检测,如果LSB为1,寄存器单独和预置的值或一下,如果LSB为0,则不进行。整个过程要重复8次。在最后一位(第8位)完成后,下一个8位字节又单独和寄存器的当前值相或。最终寄存器中的值,是消息中所有的字节都执行之后的CRC值。   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CRC简单函数如下:   unsigned short CRC16(puchMsg,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puchMsg ; /* 要进行CRC校验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消息中字节数 */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static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static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好好看看吧 不会连这么简单的C++语言都读不懂吧???

网友B:
哪位有basic的程序?请不吝赐教。

网友C:
贴在VC里作成一个DLL再用Vb 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注意多项式和最终结果是否取反的问题.

网友D: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frame[],int n) // frame[]; /*CRC校验的对象*/ // n; /*要校验的字节数*/ { int i,j; unsigned short crc,flag; crc=0xffff; for(i=0; i<n; i++) { crc^= frame[i]; for(j=0; j<8; j++) { flag=crc&0x0001; crc>>=1; if(flag) { crc &= 0x7fff; crc ^= 0xa001; } } } return(crc); }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i,n; FILE *hfile; hfile=fopen("in.txt","r"); unsigned char power[100]; fscanf(hfile,"%d",&n); fscanf(hfile,"\n"); for(i=0;i<n;i++) { fscanf(hfile,"%x",&power[i]); } fclose(hfile); i = CRC(power,n); printf("%x\n",i); }

网友E:
crc-16的计算方法。如果你的数据量不大,可以采用计算的方法。如果数据量大,可以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的方法相对来说编程比较灵活

楼主:
Thanks for you!我基本明白了,请问假乐乐、求知者、虫出江湖zw或者远方: 预置的值0xa001固定都是这个值吗?它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F:
0xa001固定不变,是由CRC-16决定的,即CRC-16多项式的参数

楼主:
www.eengineerarea.com 上有vb 代码

网友G(2004-04-06):
01 //ADDRESS   03  //FUNCTION   07   //DATA HI   D0   //LO   00   //NO.HI   03   //NO.LO   05    //ERROR CRC HI   46   //CHECK CRC LO CRC是要计算4位还是6位啊.   01 //ADDRESS   03  //FUNCTION 也要计算吗? 还是只要   07   //DATA HI   D0   //LO   00   //NO.HI   03   //NO.LO

网友G: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i,n;    FILE *hfile;    hfile=fopen("in.txt","r");    unsigned char power[100]; 我在in.txt文件里输入01 03 00 32 00 03 结果确是41ff 而在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71573 却说"第一组数如果都是十进制数的话,CRC的结果是0104(十六进制)" 请各位赐教

网友H(2008-07-05):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buf[],int n)
{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for(int i=0;i<n;i++)
{
crc^=buf[i];
for(int b=0;b<8;b++)
{
bool f=crc&1;
crc>>=1;
if(f)
crc^=0xa001; // 多项式
}
}
return(crc);
}

网友H:
字符 123456789   的CRC16计算结果是:4b37 不知对不对

网友I(2015-08-06):
这篇文章已经地震七年了。。。

网友J(2016-01-19):
Modbus通信验证码广泛采用CRC16算法计算,只要百度一下CRC16源码,会有各种计算机语言的源代码下载,只需调用即可,工控人员无需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