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AC数据采集的问题
Michael Lan

楼主(2003-10-30):
我先让PMAC驱动电机运行到某一位置,然后发出采集指令采集该位置,问题是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发采集指令??因为如果我的采集指令发早了,电机还没有运动到指定位置,发迟了电机会超过该位置(假如有一连串指令位置的话),是不是电机执行完该运动指令以后会有什么标识产生??急!!

网友:
用电机运动寄存器。举例:1型PMAC卡#1电机:M162->D:$002B 该变量采集的是1号电机的实时电机位置值,在一条位置指令后可以加指令查询该变量。具体可参看手册

网友:
谢谢heromax! 再问以下:你这种方法就是发出运动指令后要做循环等待,类似于检测-等待-再检测-再等待,直到检测值与你的指令值相等(或近似到精度要求)为止?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不做循环呀? 很难找到了解PMAC的网友,交过朋友吧:facelan@hotmail.com

网友:
也许还可以用PMAC卡本身的“位置比较功能”(position-compare outputs)不用做循环。但我没实际用过,你可以做个参考,研究研究手册吧:)

网友A:
用VC编写一个程序,驱动程序提供了一大堆的函数来查询采集的数据。它用DPRAM来存取的,速度极其的快,延迟基本可以忽略,如果用ASCII通讯,延迟我测过大概有40ms左右。 采集来的数据还有一个用途是辨识对象模型。根据输入的DAC电压,输出的转速来确定电机及放大器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