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9111系列模拟输入如何减少信号干扰?

楼主(2003-10-30):
凌华PCI9111板卡AI只有SE输入形式,比较容易引入噪声。我采集的是2组应变信号,通过应变仪输出0~10V电压;一组温度信号,通过温度传感器输出0~10V电压;一组湿度信号,通过湿度传感器输出0~10V电压。这四组电压信号再输入PCI9111 请问各个设备如何接地,以减少噪声?;对线有什么要求,如屏蔽线?;模拟地究竟是什么意思,能形象解释一下吗?;看过一篇文章,提起需要将不用的模拟输入端子接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接地的意思又是指什么,在上面的例子中,接地应该接什么地? 小妹今年研二,刚刚上工控BBS,希望得到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A:
信号连线最好使用屏蔽线,而且越短越好。这里的模拟地指的是板卡上输入信号的参考点。因为多通道切换的板卡使用同一个A/D转换芯片,前端有多通道切换开关,各个通道前端的输入阻抗都相同,这样,不用的通道浮空会引入有信号通道的串扰,所以不用的通道接地来消除串扰。你的应变仪、传感器的信号正端接板卡信号端,负端结板卡AGND即可。

楼主:
谢谢yoyo1101, 那“不用的通道接地”中的“接地”是接板卡上的AGND还是实际(真实)地面?

网友A:
接板卡AGND即可。

网友B(2009-02-18):
我发现PCI-9111采集卡模拟输入的参考地是直接连到大地的,请教高人,这样设计在采集模拟信号时不会引入更多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