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凌华AD卡上的8254时钟的用法

楼主(2003-10-30):
看了说明书,具体编程还是不太清楚。没有在凌华网站或随机盘上找到例程,能否提供一个例子。如Pci9113或Pci9118的。

网友A:
A/D卡上8254的3个记数器中有两个是级联在一起作为A/D时钟分频用的,只有1个可供用户使用,但也有可能有特殊用途。如PCI-9118就是用作About-trigger记数了,而PCI-9113并未在接线端子上提供记数器引脚。 如果是其它未作特殊用途的板卡,如PCI-9112,其例程可参考PCI-8554。

楼主:
count计数器能否在一次触发后倒计数(如1024到0)采集次数,实现每次触发后采集1024次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pci9111上有一个计数器就用作Pre-Trigger A/D转换脉冲的计数。

楼主:
PCI9113上好像不行,它没有Pre-Trigger 的设置函数,而PCI9111和PCI9114都有。但比较奇怪的是PCI9113和PCI9114的触发都只有两种(software triger和Time pace triger),而且计数芯片也一样(说明书上看得)。PCI9113能实现上面所说的功能吗?

网友A:
PCI9113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