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再生转矩?

楼主(2003-10-30):
请教“再生转矩”的概念该如何理解?罗宾康变频器出现“单元过压”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所谓再生转矩即在电机负载惯量较大的情况下,电机速度超过变频器控制频率后产生的再生转矩。罗宾康变频器由于采用的是多单元低压模块串连方式。出现单元过压是最常见的情况。还不好用再生制动方式解决。只能延长减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