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变频改造方案

楼主(2003-10-30):
高压电机水泵6千伏。550KW两台,准备采用变频器节能改造,请问各位采用那家变频器和控制方案?高高方案、高低高方案,国产和进口区分价格如何?总造价包括那些材料和利润?

网友A:
国产高压变频器4-5家具有一定的实力。国外的变频器与国内的变频器价差在2到3倍左右,每个公司所采用的技术都有不完全一样,都少不了变压器。最近几年,佳灵推出直接高压变频器,完全去掉变压器。从实际用户反映的情况来看,性能逐步稳定。

网友B:
英威腾 有高低压改造方式 0755-82413658

网友C:
到佳灵网站! HTTP://WWW.JALING.COM

网友D:
max-f系列高压变频 联系电话13601672101 战宇

网友E:
我可提供东芝GE高压变频器的整套解决方案! 021-64669514-112 13601713899

网友F:
这样的问题现在常遇到,各家都有各家的优势、劣势, 从原理上讲,我觉得AB的好。

网友E:
东芝GE是采用变频单元串联直接高压方式,没有输出变压器,性能优越。

网友A:
采用A-B的吧。高压变频器不仅考虑技术方案还要考虑与原系统的兼容及售后服务问题。 A-B高压变频器采用高高方案,耐压6500V的SGCT模块使整机元件量大大少于其他品牌。大大减小了故障率。18脉冲输入使其对电源的谐波影响小于4%.电流型结构使其输出电压基本上不含DV/DT分量。输出电缆可达15KM以上。实现最大限度的保护高压电机及减小对其他仪表的电磁干扰。工变频同步切换功能保证最小的停机时间。超强的通讯功能保证与原控制系统的兼容。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可组成多种系统。 每年五六十台的安装量,可见其良好的现场使用情况。 电话: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网友G:
我觉得ABB的也不错,,他主要就是做高压变频的。。。 联系电话13355753348

网友H:
你好,从进口产品来看,分为多电平逆变单元串联和三电平中性点箝位型两大流派,从厂家来看即罗宾康和ABB两大流派,性能价格比6000V以上罗炳康占优,六千伏以下ABB更合适

网友A:
TO:应波 ABB是三电平方案最大电压到4160V。

网友A:
国产的大概每千瓦一千元到九百元左右。材料成本为三分之一,销售成本大概就要占三分之一还要多一点了。两台550KW的国产也就80万一台,祝你好运吧。

网友E:
需要东芝GE高压变频器资料清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