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

楼主(2003-10-30):
请问内部的IO点和外部的IO点有什么区别,象模块说占用IO点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网友A:
PLC的I/O点指的是实际的输入/输出点! PLC内部资源主要指点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 模块说占用I/O点的意思为: 如三菱FX1N最大点数为128点,一个模块一般占用8点! 这样你对加扩展时主机I/O数+扩展I/O数+8*模块<128! 如FX1N60点主机(占用PLC64点)配有四个模块 则扩展I/O数必须小于(128-64-4*8=32) 这样你如用FXON-40ER的共40点,则已超过128点此情况下一个模块会无效! FX2N最大点数为256点,计算方法相同! chinalxl@126.com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特殊模块其实也可以相当与扩展模块,只要总的点数不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A:
从点数上来说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