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块凌华的PCI911DG,关于触发,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30):
今天终于拿到了一块凌华公司的PCI9111DG系列,好贵啊 ,不过提供的软件支持真是丰富、特别方便,也算非常值得。在这里推荐一下这块板子。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在CN3端子中提供了exttrg和pretrg,看了一下manual,对于pretrg讲的倒是比较清楚明白,而对exttrg却没有多讲,我想问各位大哥:说明书上说pretrg用来pre-trigger stop signal,exttrg是external A/D trigger Signal。那是否可以用这两个pin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包括由外部条件触发exttrg开始进行采集,由外部条件触发exttrg停止采集,而所需要的采集数据为之间的数据)?板卡附带光盘中有相应的例子吗?触发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是TTL电平标准吗 小妹不是控制专业,来自微纳米学院,,想用数据采集卡测试一下最近研制的传感器性能 真心求教各位大哥。

网友A:
exttrg实际上是外部转换时钟输入端,也就是说接收到一个外部脉冲,A/D转换器转换一次,采集卡采进一个数据。pretrg则是通过硬件信号来触发和结束采样,也就是可以得到pretrg开始与结束间的最大65535个有用数据。触发信号是TTL标准,上升沿触发。

楼主:
也就是说,当采用exttrg作为A/D转换的clock source时,在PLV AI start.vi中的scan rate 应当设定为0,而edge or slope 必须设定为1。exttrg的作用仅仅是进行A/D转换的clock source,并不控制采集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一整体过程。 关于PLV AI start.vi中,analog chan and level中的trigger channel小妹还有一点不明白,上面讲specifies where the trigger comes from. When trigger type is 1 (analog trigger), the default for trigger channel is 0, i.e. analog input channel 0.When trigger type is 2 (digital trigger), this input is of no use.这里怎么又有trigger?假如我不用通道0,而是用通道1,2,3进行数据采集,那么A/D是否就不能进行,除非讲analog chan设定为1,2,或者3,是不是?;至于level,它默认为0,是否说,当我输入电压为负时,采集就不能进行,除非改动level值,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bipolar双极性输入?across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在labview中,仅利用NuDAQ中的vi(不使用DLL和cin),能实现以下功能吗?如何实现? 外部触发pretrigger(上升沿)开始数据采集,等1~65535毫秒后停止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