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PCI9111DG缓冲区的问题

楼主(2003-10-30):
PLV AIconfig.vi中的缓冲区默认为1000scans,这里的缓冲区指的是fifo还是pc 内存 好像不太可能是fifo缓冲区,因为fifo缓冲区大小为1024words。能对PLV start.vi的具体运作原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里的缓冲区指在内存中开辟的存储区域。start.vi也就是在你对模拟量输入通道配置好后,启动A/D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