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通讯求救

楼主(2003-10-30):
各位大侠: 我做的系统是由80C196KC+PSD934F2+SJA1000+82C250构成的下位机系统+上位PC机。现在刚刚开始调试单片机部分的CAN通讯部分,初始化程序编好无误(原理简单),在仿真器上编译通过.不料实际在电路板调试时竟出现SJA1000不工作的情况(电源,,片选均正常),检查发现对CR寄存器操作失效,在退出初始化时,在判断其最低状态位时程序陷入死循环.初始化的程序反复看无误, 硬件电路好象又找不出问题,真急人啊 不知哪位大侠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敬请指教!我的E-mail 是123wtly@163.com

网友A:
此类最多的是RAM的问题

网友B(2004-03-18):
我做的系统也是由80C196KC+PSD934F2+SJA1000+82C250构成的下位机系统+上位PC机,可否将您的电路图和单片机程序发到我邮箱里,交流一下,谢谢。我的邮箱yongshengqi@sohu.com

网友C:
能否也为我发一份?多谢! 我的邮箱:jacky20042004@sina.com

网友D(2006-07-14):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状态位总是为0XF4,搞的头大。
高手大侠们多指点啊!!

网友E(2007-03-18):
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
afengsir@126.com

网友F(2007-05-03):
可以给我一份电路图和单片机程序吗,谢谢
zzw1468@163.com

网友G:
do{ can_write(0,0);
c=can_read(0);
}while(c&0x00);

网友H:
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
dbin836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