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3-10-30):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传感器线不够长,可不可以自己接线,怎样接?我用的是pt100和cu50温度传感器和s108湿敏电容器.多谢拉

网友A:
可以呀三线制还是两线的

楼主:
有3线的也有两线的,

网友B:
只接给他按原来的接法给它加长就行了, 影响不是很大 可以忽略不计 K型要加补偿导线

楼主:
那湿度传感器s10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