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经常损坏模拟量模块ADAM4017 或I-7017

楼主(2003-10-30):
请教为何经常损坏模拟量模块ADAM4017 或I-7017 我在做温度监控时,用模拟量模块ADAM4017 或I-7017,铂电阻PT100转4-20MA, 使用中多次发生模块损坏,都是其中的多路开关集成块MPC508损坏, 请问是24V供电问题,还是4-20MA信号问题,还是其他干扰,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03-09-09):
此原因為Common Voltage過大, ADAM4017 或I-7017的雖然只有輸入電壓範圍:+/-10v, 但因這此模組都是differential input和模組為Isolation模組, 所以輸入電壓的GND和模組並非共地,形成Channel to Channel間或Channel本身的Common Voltage過大導致MPC508損壞。 解決辦法: 1.使其每個Channel輸入電壓和模組共地。(麻煩需跳線,若每個輸   入電壓的Device距離很遠,實際拉線更困難) 2.Champing輸入電壓,如:Zener diode、Varistor…(效果不佳) 現在泓格有生產另一個高保護的7017模組,稱為7017R。 7017R高保護的規格如下: 1.AC240V 2.DC110V 3.Common Voltage=240V 4.其他規格和7017相同。 詳細資料請洽如下: 泓格北京辦事處: Tel: +86(0)10-62980933 Fax: +86(0)10-62962890 E-mail : beijing@mstp.icpdas.com 北京上海辦事處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Web Site : http://www.icpdas.com

楼主:
谢谢DavidChen: 要使其每個Channel輸入電壓和模組共地 ,能不能直接把 每個Channel的輸入地在模块上短接。

网友B:
不行, 因7017or 4017模組為Isolation模組,所以Channel上的GND和 模組的GND of power並非共地。

网友B:
Sorry,我可能解釋的不清楚,請參考如下: 如果要共地,需將Channel"s GND connect to MPC508"s GND, But the module do not supply MPC508"s GND on terminal of the module,it only supply GND of the power. And the GND of Power is not MPC508"s GND. You need to open the shell of the module and modify the circuit on 7017"s PCB. So it is difficult and instable.

网友C:
专业维修板块www.longi.net

网友D:
买适合的就对了。不然现场要问题的。记住型号:7017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网友E:
DavidChen: 你的意思是将外部送来的信号的GND与508的GND连接? 由于是Differential 信号,应该是+,-端,您的GND是指什么?指-端还是第三根线?

网友B:
Opal, 是的,和508的GND連接。 如果你對508的規格不清楚,請上TI網站查詢508的Datasheet.

网友E:
Davidchen: 我觉得这样连接欠妥。 因为对于ADAM-4017或者7017,由于是差分输入,因此如果将差分负端和508的GND直接连在一起,对于某些传感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产生电流回流到传感器中,烧毁设备。因此,比较好的方法是在负端连接一个阻抗和二极管,制造出电流回路。 不知您意见如何?

网友A:
Opel, Sorry reply you late. Because i am busy for my project. 當然你可增加一些額外的保護電路,但這些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 作法,如果你真的想徹底保護模組於較惡劣的環境下,建議你選 擇7018R模組,為最佳的選擇。

网友A:
我的7018和7017也烧了不少

网友D(2003-10-09):
针对7018※7017因为干扰烧坏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用7018R。它可以直接接交流市电也不会坏哦:)

网友F:
如果你将它接地的话,是否会牺牲它 的ISOLATION 功能呢?

网友G:
模块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尤其是AI模块,前端很难作保护,多数保护都在AD之后。所以现场的接地和屏蔽就非常重要。建议先分析烧模块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网友H:
在AI输出通道接上相应的TVS管,对保护有好处,可以试试!

网友A:
並不會犧牲其Isolation的功能, 我所謂的接地不是指接輸入電源的GND, 且是指508的GND,故對於Isolation並沒有影響。

网友B:
所謂的保護電路一定是在AD convertor之前加上, 才會有其所謂的保護作用。如果保護電路是在AD convertor之後加上,就失去保護的意義了,因為 AD convertor都已經損壞。 當然現場的接地和屏蔽可減少些損壞模組的機會, 但並不能保證在所有的突發情況下,模組仍然健在。

网友B:
於4017 or 7017這些模組外加上一些保護元件, 如:TVS、Zener…等,當然可減低損壞的可能性, 但如同我之前的回覆,依然無法保證在所有突發情 況下,模組仍然健在,不會損壞。 7017R擁有如下高保護的規格:    1.AC240V    2.DC110V    3.Common Voltage=240V    4.其他規格和7017相同。 保證Analog input端在這些情況下,直接打入 AC240V or DC110V的電壓,並不會對模組有任 何的損壞,所以我才會建議大家於惡劣條件下 的場合,使用7017R可以讓大家的案子快速的 解決。 我想4017等模組,加上任何的保護電路都無法 保證當Analog input端直接打入AC240V or DC110V的電壓,對模組有任何的損壞?? 差別在 於本質的不同,所加上任何的保護電路,只是減 低損壞的機會,故強烈建議使用7017R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