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2003-10-30):
一主板有485接口,但只能收不能发,用labwindows /cvi编程,是否与RTS有关,请高手指点!谢

网友A(2003-08-26):
RS-485 需要控制收送方向. 可能是用 RTS 作控制, 请查规格书.

楼主:
谢谢,不知道软件编程是要还要注意什么细节?

网友B:
设定接收和发送的间隔要适当长,需要MS级的延时即可

网友C(2003-10-10):
深圳市埃网通技术有限公司 串口转以太网(TCP/IP) 简介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内置式3X5cm模块TTL电平,让你的设备联网更方更,成本更低,并内置终端电阻,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另外,可选择串口电源输入,由串口设备经由DB9针式接口,直接供应DC电源,让MiniMARS1002串口服务器和串口设备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首创的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84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51S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84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与您原来所用的RS-485总线的用法一样(很多个RS-485设备共用一个COM口)。 对MiniMars1051S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AUTOSCAN来设置MiniMars1051S的IP地址及参数。 AUTOSCAN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51S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电力,电信,智能仪表,工厂/楼宇自动化,PLC,CNC,UPS电源等 四.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五.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六.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 网址http//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26410757-1004.13825208240 传真/FAX:(0755)26416208 E-mail:1977@aineton.com 地址:深圳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3A。

网友D:
首先看看这个主板的485口是不是自动调节数据流向的,如果不是,那就要用RTS进行控制。

网友E:
同一时间只能是收或发,同时进行则会出错

网友F:
一般主板都沒有做硬體自動方向設定, 所以我想你需要查一下你的主板RTS設定資料, 軟體設計原則為平常為收,當要送資料時,切換成 送,送完馬上切換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