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有关瞬变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3-10-30):
很白痴的问,什么是瞬变信号,它的最高频率一般能有多高?它有什么特征,对采集板卡或其他测量仪器有什么坏影响?

网友A:
快速变化或沿很陡的信号,如振动信号、地震信号、爆炸信号等。 信号中还有高频分量,选择采集板时要根据有用信号的范围或带宽来 选择。如电缆故障测试,可以选择30MHz~120Mhz的采集器。地震信号测量要选取24位高精度采集器,物探分析选择多通道同步的采集器。 西安达泰电子公司在数据采集方面开发了许多独特的产品,详细情况您可以浏览http://www.data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