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FX2N-2LC

楼主(2003-10-30):
我想问一下: 1、在FX2N-2LC中the control output (MV)、measured value (PV)、temperature set value (SV)到底是什么意思? 2、在FX2N-2LC中是不是只需要将PID三个数字输入就可以进行PID控制?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有没有这个软件,发给我看看, e-mail:liuf411@sina.com.cn QQ:37482515

网友B:
我试过,应该可以,不过应加一块FX2N-2DA等模块!

网友C:
我用过,如需要请来电13035108246 WWW.RL8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