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软件运行不能模拟运行了

楼主(2003-10-31):
各位师傅,在下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的三菱模拟运行软件以前是正常运行的。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运行它了,今天我打开它,进行梯形图模拟的时候,提示有错误不能进行。 我重装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软件的提示我也看不懂是繁体乱码的。不知哪位高手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请赐教为感! wmhcctv@163.com

楼主:
是不是在WIN2000 SP4 系统上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A:
三菱的PLC软件都没有时间狗!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的程式可能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