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编程电缆

楼主(2003-10-31):
各位高手: 小弟初学,有一问相求! 我有一根sc-09的编程电缆,但只有不到两米长!如果它有十米长就好了,怎样办到?? 最长可以到多少??会不会有信号衰减的问题??怎样解决?? 谢谢大家!! 高手!高手!!高手在那里!!

网友A:
你要哪么长做什么用? 两米长用一般的电缆就行了! 有10m就要用上好的电缆加屏蔽及光电隔离! 最长可以达到300m,不过这样的电缆需屏蔽加放大,价格在2000元以上! 当然你可也以选取232/485转换器,电脑侧用一个,终端再用一个将信号完愿,这样通讯距离可达2Km!

楼主:
我需要做通讯 不是sc-09编程电缆可以用作通讯吗? 因为是在一个磁场非常强的房间里用,所以屏蔽是一定要加的 不知道用sc-09做通讯好不好? 请指点!!

网友A:
用金属网将电缆包裹在里面并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