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在5V与3V之间通讯可以吗?

楼主(2003-10-31):
谁能告诉我5V的MCU和3.3V的MCU用485总线进行通讯有没有问题,通讯数据可不可靠!

网友A(2003-08-20):
和MCU有什么关系?你会用232 485的外围器件做通讯的呀。:)

网友B(2003-10-27):
最好是电平匹配,否则多机通信的话,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C:
當然沒問題,因在MCU情況下485的溝通, 需加上interface IC,來轉換232(MCU) 和485訊號。所以你的485 interface IC 需選用5V和3.3V二種。通訊時二者485溝通, 仍然是走485標準通訊協定。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符合485的通讯协议,就和MCU的电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