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着急

楼主(2003-10-31):
急需F1系列的编程电缆!或指点如何做?

网友A:
编程电缆用就SC-09可以了!但需要通讯模块F2-20GF1支持!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princelxl@sina.com

网友B:
软件用DOS版MEDOC,工控网上可下载,可到宇丰网站上看看连按示例www.gdyufen.com

楼主:
我先谢谢两位的回答。但是,我不想增加硬件的成本;有没有一种自己做的方法?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制作SC09电缆,可是通讯模块F2-20GF1你做的话太复杂了,不值得,用手持编程器吧,直接插在F1的PLC上。

网友A:
如不想增加硬件的成本,那就只有扔掉了,换台FX系列的吧!软件很好找,电缆几十元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