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方案和硬件产商

楼主(2003-10-31):
我想做一套自动控制系统,运动过程为:先进行直线控制,距离为15厘米,然后控制一个转盘,角度为正负90度,经过处理后,恢复运动,就是恢复到原状态,要求有故障报警功能,最好有通信功能,因为这套系统要安装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要通过通信在下面监视系统工作的状态,请问各位要用什么方案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要用到什么硬件,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可以深入讨论下可能会更好些,联络我:0755-26810293,13823733372,要不你留下电话,我联络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