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ELEMECANIQUE型的PLC的问题

楼主(2003-10-31):
各位老师们好!我现在修机时碰到了一种Telemecanique型的PLC,也有该PLC的程序梯形图,但我看不懂里面的一些软元件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如M5,I0.24,O0.0,B20,SY1,T10,C8,R3,L900,W110,CW40,W16>999---------------999-W16等等符号和程序段代表什么?好象和三菱的区别很大,找这种型号的资料也找不到,有哪位老师知道请指导一下!或者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徒弟在这里先道谢了!(该PLC带有一个同型号的显示终端)

网友A(2009-11-19):
请问lts-se00m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A:
请问ABE 7R16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A:
请问TSX AEY 1600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A:
请问TSX CAP 030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A:
请问TSX CDP503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A:
请问TSX DEY 64D 2K是施耐德什么产品

网友B:
Telemecanique是施耐德电气旗下品牌之一,还分为许多个系列(产品型号基本上都是以TSX起头的),建议你去看一看它们产品相关的手册或是编程软件中自带的帮助,网上都可以下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