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的优缺点及特点

楼主(2003-10-31):
各位老师好 有数台37KW水泵需变频改造,有人建议用ABB品牌,也有建议用三菱, 请教ABB,三菱各有何长短处,有何更好选择

网友A(2002-08-30):
ABB的优点是高性能高质量,缺点是高价格!

网友B:
我感觉ABB不是很好,我们就坏了3台,三菱的只坏了一台。/

网友C:
我单位的ABB 18.5KW已坏了两只

网友D:
用在水泵上,功能性能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不过可靠性没种的品牌就不一定了.特定品牌的不同系列也有差别.

网友E:
是被水冲了吧?

网友F:
该场合三菱更合适,鄙人愚见。

网友G:
大功率的ABB变频器用过不少,感觉就是性能价格比太高。 其实安圣电气的变频器在供水行业作的不错(只是个人介意)。

网友H:
ACS400是普通型产品,价格较好,但只做到37KW,ACS600系列是高性能产品,价格较高。在供水上,用ACS400就足够了,新的ACS400在输入端又加了浪涌吸收装置,还不错。

网友I(2003-10-28):
请教大侠:我有一台ABB ACS140变频器,在设备运行开始时需要手动调节(本地控制),设备运行正常后,变为远程控制(即通过计算机,PLC).但是有手动变自动时,变频器停止运行,请指教!!!!!!!!!!

网友J:
ABB 变频的参数调试和日本变频比较很复杂 ACS140 完全可实现不停机切换

网友K:
完全可以.修改21.07=0即可

网友L:
最好用国产的!如果你是中国人的

网友M:
ABB的变频器从总体上来说是很不错的,就是价格偏高,谁让人家的质量好呢?

网友N(2008-04-13):
看来还是价格的问题哦!

网友O:
ABB的800系列是原装进口的,其它的是国内生产的。800系列没用过,据说质量很好,但ACS350系列我们用的很多。

我们最近用了40多台ACS350,累计运行时间不出一个月,爆了6台,有2台ABB拒绝给保修,还有3台频率偏差很大,最大的1台偏差为1HZ。

所有的ACS350系列,在默认参数下,由PLC给定频率和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都有较大误差,一般在0.2HZ~0.4HZ,需要修正1301、1302参数。

以上情况保证真实,谁感兴趣,我可以提供海纳集团上海公司的现场情况说明(海纳是ABB传动的重要合作伙伴),还可以提供技术人员签字的现场调试数据。

个人建议:

如果风机水泵之类的简单应用,还是支持一下国产,1台ACS350可以买两台国产变频,质量也不咋的。

网友P:
ABB价格偏高,谁让人家的质量好

网友Q:
ACS510,ACS550现是中文界面,好用.三菱和安川也不错,偶们都在用.

网友R:
如果是简单的应用不涉及通讯等复杂控制在国产品牌里挑一个耐用的就可以了;

涉及到复杂的系统并网等用Siemens、ABB、AB等好些。

网友S:
abb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建议使用。

网友T(2009-10-20):
abb501有人用过吗,怎么样啊

网友U(2009-12-02):
引用 网友T:
abb501有人用过吗,怎么样啊

已经停产

网友V(2010-12-17):
ABB变频质量太次,我这550不到一年爆了5台,都是整流桥放炮。

网友W:
abb510/550 。  800的说心里话都不是太好。但是人家给代理商和销售商带来的利润不错。使用的量很大。  以后又谁需要abb变频器配件可以找我。www.wxbpq.com。价格不错

网友X:
作为搞变频器维修的,ABB是我所接触过的最好的变频器,日货只能算2流,1流为ABB,siemens。

网友Y:
我们用的也是ACS510不到一年就完了

网友Z:
怎么没人提到穆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