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报表问题

楼主(2003-10-31):
关于INTOUCH的报表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要求:1每8个小时生成一份报表如:7:40,15:40,23:40。 2数据为每半个小时对指定的标记名。 用execl?或者vba?怎么实现。如能提供一份例子,万分感激!

网友A(2003-06-17):
1.用DDE从intouch 中取出数据.把数据放入指定的文件. 如 2003061708.dat,2003061716.dat,2003061724.dat 2.从指定的文件中取数据写入表格单元. 建议您用VB写,VBA和VB的语法相差不大,从文件取数据再送入指定的EXCEL模板中.这样更灵活.

楼主:
deng_lp你好,在intouch里怎么使用DDE,是在应用程序脚本吗

网友A:
intouch 不用设定,你可在Excel 访问VIEW,主题为tagname,项目就是tag. 详细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80412 或在本论坛输入DDE查找.你会找到你要的资料

网友B:
deng_lp你有例子程序吗

网友C:
DDE你都不懂,很难和你沟通,强烈建议看一下有关书籍。有问题和我联系。

楼主:
deng_lp,您好!   我今天用dde在execl里读到了数据(VIEW|TAGNAME!ReactTemp),但数据是实时变化的。如何实现每30分钟记录一次数据并保存至文件及是否为手工完成

网友A:
作一个时钟.记录所有值. 实际的报表要从文件中取数据.

网友A:
建议您用VB 来写抓数据程序.这样比EXCEL的VBA限制要少.

楼主:
deng_lp你好,能否提供一个vb的程序,用dde读intouch的数据存入vb的 变量中。然后我再想办法把变量每隔30分钟写入数据库中去如(microsoft acess)中,再用vb做数据库的程序完成报表的功能。

楼主:
我已做好vb读intouch的程序,谁想要?给我发e-mail

网友C(2003-10-28):
直接利用intouch的SQL访问管理器先将数据送入ACCESS库中,在"脚本"的“条件”中写入定时触发命令;再用vb对数据库做程序完成报表的功能。

楼主:
我已经全部做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用dde把数据送入VB中,利用TIMER控件把数据30分钟写入数据库acces中,然后用pb6编写了数据显示 程序。感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2004-11-18):
dear deng_lp:我也需要一个vb的程序,用dde读intouch的数据存入vb的变量中。万分感谢,我有试但是没成功.holtdi@micb2b.com.cn.谢谢!!

网友D:
干吗这么麻烦???? intouch支持对数据库的操作呀!!!! 如果要三十分钟可以定义一个内部标记counter,以1000ms为单位,counter=counter+1当counter=1800是,调用sql函数写入数据库就好啦!! 干吗还要用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