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瞬变信号?

楼主(2003-10-31):
老板让我用PCI-9118DG采集某一瞬变信号,具体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道。故在此很白痴的问,什么样的信号才是瞬变信号,一般它的最高频率有多高,这类信号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危害?

网友A:
系统受激励后进入稳态响应状态前的信号属于瞬变信号,它的最高频率依系统的不同而不同,电子系统可以达到数GHZ,机械系统可能是数KHZ,也可能达数百KHZ.,它包含系统的内在信息,突出特征是不能用普通示波器观察,危害.....先说清你是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