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STEP”

楼主(2003-10-31):
三菱PLC选型中有“STEP”的说明,知道是有关容量的,但不知道怎样计算的:一个命令是 一STEP ,还是产生一个输出之前的命令合计是一STEP ?

网友A:
一个命令是多少步与命令有关, 如LD 1步 and 1步 out 1步 BMOV 7步 MOV 5步 Sub 7步 TCMP 11步 具体可参考手册! 设计程序时应尽量用步数少的指令,这样可以减少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