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传动

楼主(2003-10-31):
请问西门子直流驱动器Type=6RA2385-6DS21-0,额定输出电流600A,其所配置的模块应该是多大?原机型所配的是250A的模块,是不是正确? 请赐教,谢谢! E-mail:shcz722@sohu.com 或 shuaigong@yalin.com.cn 联系人:帅工

网友A: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油田磕头机用,4200元。       IPC-PF-LF,电梯用 7.5kw-22kw 电梯,3100元。               制动单元 30kw 500 元        制动单元 55kw 770        制动单元 132kw 2100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