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体流量测控及选择

楼主(2003-10-31):
求助! 急!!!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向各位大侠求助: 项目要求:共3种液体,流量控制精度为1%,其中一种为水,另两种为微碱液体(有轻微沉淀物)(作为一台设备的一部分)。系统要求提供流量测量及调节控制,现就液体流量控制拟采用两种方案进行考虑: 第一种方案为电磁流量计+仪表+调节阀 第二种方案为电磁流量计+仪表+变频器+泵(调速) 请问: 1 哪种控制方式较好且安装要求低,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2 流量检测除电磁流量计外,还有其他什么比较合适的流量检测仪表; 3 什么产家的调节阀比较小巧且控制效果好; 4 泵的选用 5 计量泵能否作为第二种方案的替代,怎么做。 谢谢! 李 联系:hnllb2000@yahoo.com.cn

网友A(2003-10-01):
完全可以采用质量流量计(罗斯蒙特高准)+调节阀(SAMSON)+带调节的流量控制仪(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 勾结控制回路,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您,请问有没有质量流量计及调节阀的资料? 流量范围为: 水管路口径为DN50,另两种分别为DN15和DN10

网友B(2003-10-31):
TO: pj 用ROSEMOUNT的流量计测水是不是太浪费?现在的电磁流量计完全可以做到1%的精度,DN50的质量流量计价格在8~9万左右,进口的电磁流量计最多3万,国产的就更不用说了。调节阀用国产的也可以满足要求了,比如吴忠或川仪的,调节效果未必比进口的差,安装调试维护更换备件等的优势进口的没办法比,为何舍近求远?用国产产品也算是支持民族产业。至于调节器有很多选择,国产进口的都可以,只要性能价格比合适就可以了。 TO: hnllb 以上的两个方案都是可行的,从节能效果讲,第二种方案好点,变频器主要的优势就是节能,从调节效果来讲,第一种效果应该好一些,就安装来讲都差不多。如果有沉淀物或有腐蚀的情况的话,对阀门和泵的要求就相对高。流量测量选用电磁流量计是首选,可以用电磁的话没必要考虑其他产品。调节阀国产的有川仪,吴忠,进口的有山武,FISHER,SAMSON等等都有。